各位大侠:求USB驱动?

楼主(2010-12-16):
各位大侠:
三菱Q系列的PLC用USB数据线通讯,一般的数据线驱动程序不能用,哪里有合适的驱动啊?
CPU:Q01CPU。

网友A:
又来了,不看手册就是这副德行,软件都自己附带了。

网友B:
在你插 USB线的时候要求你 驱动吧,,没地方选?你选择三菱的安装文件夹,下面有驱动文件的
去试试看吧

楼主:
感谢啊!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