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大家帮我看看我的三菱FX1S和台湾泛达温控器485通讯错在那里?

楼主(2010-12-16):
大家好,我编的读程序,返回数据不正确,但是把52改为4D可以写进SV值
描述:泛达通讯协议
描述:我的通讯程序

网友A:
你的通讯形式为奇校验,我看了说明书是偶校验,你再试试看,还有,最后你又置位了M8122,重复了,会导致数据接收失败,你把后面那个M8122去掉(我估计你是想复位M8122的,告诉你,M8122不需要你来复位,数据接收自动复位,你只要复位M8123就行了)
其他我觉得没问题了

楼主:
首先谢谢您,你说的没错,我把那个M8122删了我通过监控D8062 是说我奇偶效验错误,可D8070也有个500说是什么错误。我不懂!还麻烦您指教!!
还有有一事情请教,b2 b1 = 0,1 是奇 b2 b1 == 1,1 是偶 那b3 b2 b1 b0 ==0,1,1,1 不就是7就是偶嘛 为什么您说是奇效验呢? 麻烦您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我的打不开呀
下载积分:+1(aojianyun121) 都谢帮助
迈翔

网友A:
b3b2b1b0应该为0011
热心助人 大哥我想给您评分可真的没见您说的下面那个为他人评分!! 是不是还得设置什么?

楼主:
我程序稍微改了,可返回的数据还是不对。望在指正一下。我QQ360177917 可以的话帮我远程看看!!

网友A:
说明书里面提到了接受时间100ms,你考虑一下,延时一段时间再复位M10和M8123看看,你的程序里面没有延长时间,具体没实际东西在面前,所以不太清楚了,你再试试,程序结构美什么问题了,帮不了太多了,如果东西在手上可以帮试试看的(通过一个中间量转化后再弄时间继电器,复位M10和M8123,你试试200ms尽量超过那个时间)
其他设置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A:
感觉你接收到的除了多了个开头7其他都是你发送出去的数据

楼主:
嗯,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 如果那个7是返回的表头好像也出现的不是地方!!

网友A:
哈哈,不可能是需要的数据之前接受吧,那要笑死人了,多试试吧,手头上没那玩意,做不老试验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确实是时间问题!!!!现在OK拉,谢谢大家关心!! 特别感谢njaolian 多谢你的提点!! 还有我最后一点不明BMOV D20 D30 K8 我要做效验的话, 是从D20 那一组 还是D30那一组做效验???

网友A:
效验,没看懂,你实际使用就用D30后面的吧,反正是传送过去的,下次传送就自动覆盖了。
热心助人 嗯也是,我在琢磨琢磨!1

网友C(2011-11-15):
我要用fx2n和岛电的温控做485通信,能参考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