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高手关于退料程序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0-12-17):
请问,如果我的检测站是第二站,而我的退料站是第五站,应该如何设计程序?用到什么指令(三菱PLC)?先谢过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rol或者ror指令

网友B:
站,你是指多个PLC组成网络还是什么的,问题不清不楚,没人给你详细帮助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两位朋友,我这里说的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序,整台设备只有一个PLC控制!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C:
楼主希望检测正常的去第3站?而不正常的去第5站?这个东东实现方法很多,不知道楼主与第5站之间是如何联系的(传送带?),用子程序、跳转、甚至用正常顺控都可能完成。楼主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工艺流程(最好画个图出来)以及各站之间的关系,是否是总线控制等等。
饿米豆腐

网友D:
问题模糊不清楚啊,做个判定程序,合格的去3站,不合格的去5站

网友E:
一楼的可以呀
迈翔

网友F:
同意4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