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哪位仁兄告知,proface(gp577r-sc41-24vp)触摸屏如何与三菱a系列好fx系列直接通信,说明书有点看不懂!谢谢

楼主:
方便请联系qq号1047415149   邮箱xyy1396263@foxmail.com

网友A:
不知樓主到底是要和A系列通訊了還是要和FX通訊,還有你不明白的地方在哪裡?

楼主:
要和A系列或者fx系列通信,我明白直接通信不需要编程的,可以直接互相用地址吗
我把它们连线后直接用地址却没有动作,直接用m继电器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和A系列或者fx系列通信,我明白直接通信不需要编程的,可以直接互相用地址吗
我把它们连线后直接用地址却没有动作,直接用m继电器的,谢谢

能否將你的工程貼上來看看?

楼主:
我是直接用ldm0    ,out y0做试验,在屏上设定一个m0 的位开关,结果按了m0开关,plc却没反映。为何?我用的是a2sh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