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通讯中断问题

楼主(2010-12-17):
维纶触摸屏与西门子300PLC通讯,中途只要打开伺服,通讯过段时间就出问题,接地什么的都好了,不开伺服,就OK,不知道咋回事,有用过维纶触摸屏的指导一下。
同时与WINcc通讯没问题,只有维纶触摸屏出问题,大家看看
问题解决了,最后发现时300的硬件配置有问题,导致通讯问题,谢谢帮助解答的工控好友!!!!!!!

网友A:
干扰问题,,与第三方通讯时如果兼容性和抗干扰性没有处理好的话就会出现楼主遇到的现象。两种方法,,一种是降低屏的通讯速率,二种是,加强抗干扰措施,尽量采取隔离连接方式,
虽然没解决,还是很感谢
下载积分:+3(njaolian) 虽然没解决,还是很感谢

楼主:
试过了,不是干扰问题,换了个海泰克的触摸屏,断电的情况下,只要触摸屏与PLC的电缆没断,西门子与WINcc的组态通讯就断开,断开的时候,如果把已经没电的海泰克的触摸屏通讯线拔掉,立马WINcc与PLC通讯恢复正常,
海泰克屏蔽维纶好点,至少插上能通讯,只不过是WINcc断了,维纶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必须要把WINcc断了才有反应。
杯具了,可是不是我杯具,是我朋友杯具,昨晚看了一下情况,我无能为力啊,有能帮忙的吗?

网友A:
知道,,说到底还是干扰没有处理好,,以前遇到同样的情况,不过不是海泰克和维纶,是proface上出现过类似问题。
说了,不是干扰问题了,最后解决方法,发现300的硬件配置出了问题,配置搞好了就好了。
但上面得出结论,同等条件海泰克优先于WINCC使用,维纶不行。

网友B:
参考下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