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14ES的PLC 有时候重新运行 这段都不动 搞了很久 没找出问题,希望大家帮我解决!~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问题。
这段程序只是上电后第一次循环会执行,之后就不执行了。

网友B:
不是不动,是你没搞明白M1002的含义。台达的M1002跟三菱的M8002是一样的,都是在PLC运行的瞬间动作一下,之后只要PLC不断电或者从新启动,M1002触点后边的程序就只执行PLC开始运行的结果。
这个我知道,就是RUN的瞬间接通一次。我的问题是RUN的时候M1002没接通

楼主:
我不晓得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运行时通断的太快,有时候肉眼根本就看不见。
监控很多次了,就是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如果接通了 数据应该传送到寄存器。

网友C:
楼上正解,楼主置位M1279,可以先断开电源,再开电源,用软件监视M1279是否置1!
M1279  在我这个程序里面就当成一般的辅助继电器用了。ES系列的 没这个功能

网友D:
看不明白我还的好好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