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请教各位:
这个R9015是不是可以用在步进程序步中的任何一步中去驱动一些指令?我用它驱动F1指令向一些寄存器中送数据,或是SET一些辅助继电器,可偶尔发现进到相应步里了,却无法送数据到寄存器中或置位一些辅助继电器!我看其他地方没有干涉呀,不知为什么!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不可以的松下的非常垃圾呀,他的9015只表示步进开始的一瞬间,用在第一步还可以,其它的就不灵了,但有时候又可以用到第二步,第三步,这足可见垃圾到了什么程度
是好的办法是不要用这个9015,自已费点力,命令一个继电器来做标志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松下的非常垃圾呀,他的9015只表示步进开始的一瞬间,用在第一步还可以,其它的就不灵了,但有时候又可以用到第二步,第三步,这足可见垃圾到了什么程度
是好的办法是不要用这个9015,自已费点力,命令一个继电器来做标志好啦

我除了第一步外很多地方都用了R9015,就发现有时候不行,苦啊,难道真要我加延时,松下的步进指令真不好用,什么禁止转移什么的指令都没有。打电话给松下电工,他们工程师说不建议用步进指令

楼主:
就是想刚进到一些步里用个上升沿送数据或是驱动一些辅助继电器,用了R9010加上升沿也不行,看来只有用R9010驱动时间继电器了再驱动辅助继电器或送数据了

网友B:
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