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公司有几台广数系统CK928TD系统的30小车床想改成伺服系统的,请教有经验的大师有什么要注意的怎么改啊。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步进车床的精度一般能达0.01MM。伺服的话是0.001MM。步进改伺服的话,车床是旧车床,精度方面不会有太大改善吧,机械决定了
  • 下载积分:+2(sunpeter)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980MDA系统改过一台设备,驱动主电源必须与驱动控制电源同时接通,或者在驱动控制电源接通后通过时间继电器延时几秒(小于5秒)接通驱动主电源,如驱动主电源接通滞后于驱动控制电源5秒之外,驱动将出现电源电压低报警且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消除,我曾受过此刺激。
    个人认为老设备的步进驱动改为伺服驱动,将较好地保障维持设备加工精度,通常步进驱动设备的精度丢失大部分因素是由于步进电机堵转丢步引起,而伺服电机的半闭环检测杜绝了堵转丢步
    当然,老设备的滚珠丝杠磨损也是影响精度的一个问题,但只要不是太严重(目测即可,本来步进驱动设备的运动速度就不高,步进驱动的输出扭矩有限,不可能产生很严重的运动中异常磨损),设备的加工精度要求不是太高,那么,步进驱动改为伺服驱动将实现实际意义上的精度大幅度改善。
    仅仅个人的看法及经历感受,如有不当,请指正

网友A:
    3楼的不错,我发完贴后本来想补充的,
    老设备的滚珠丝杠磨损也是影响精度的一个问题,但只要不是太严重,设备的加工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老设备滚珠丝杠磨损,和机械磨损肯定是有的,但其实一般加工厂都精度要求不是太高。所以改后可以改善设备的稳定性,毕竟,伺服全方位的好过了步进

网友A:
    就精度而言,普通的系统数控车床说是能达到0.001MM,其实都是达不到的

网友C(2011-09-29):
    呵呵,有人有成套的案例吗?上个完整案例,

网友D:
    路过,我也想请教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