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脉冲接收

楼主(2010-12-17):
请教师傅们,不知cp1h可不可以做8路2000HZ左右的脉冲计数,什么思路来做

网友A:
一个CPU单元只能接受4路脉冲输入,如果你要接8路要扩展两个个CJ1W-CT021单元。但是很贵哦,不如用两个CP1HCPU联结便宜,这样算起来也8路计数器输入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多谢楼上的师傅,手册上讲cp1h有8个输入点可用于脉冲接收,这八个点应该不是高数计数,但这个脉冲接收功能怎么用,手册上讲的不太清楚,不知哪位是否可以告知

网友B:
要在plc设置里设置的,其他的很简单的

网友C:
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