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位置和速度的双闭环

楼主(2010-12-17):
怎样实现位置和速度的双闭环
有一个钢管的生产线,在钢管焊好后,要用滚切锯切下,这时要控制钢管的长度,也就是滚切的位置,同时滚切锯的小车速度还要和钢管的速度相同,换句话说,就是要小车走过一定的距离时候,速度是一定的,请教各位老师在算法上怎么实现。
是说经过一定的位移S实现一定的速度V的控制。

网友A:
位置和速度的双闭环,这个比较难吧,用运动控制卡,或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B:
只是钢管生产线,精度并不高啊,直接使用接近开关完全可以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伺服飞剪,算法类似于插补,速度与位置最后达到同步;能说一下你的结构与方案吗?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D:
位置和速度都可用编码器来实现,一个是用绝对值的编码器,放在组态中,一个用增量型,直接接着变频器,更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E:
用运动控制卡,或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F:
台达有成套方案的,在他的FTP里有下载的!里面的相关的具体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