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起保护用熔断器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0-12-17):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软起保护用熔断器的安装位置,这熔断器应该安装在靠近电机那一侧还是靠近电源一册?

网友A:
一般安装在软启进线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如果有条件,最好软起的进线侧和出线侧都有对应的保护装置。

网友C:
最好安装在电源测,一但有故障便于查找!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

楼主:
求大侠们解释具体原因

网友E:
电源侧,且要垂直度小于〈5-10度为宜。

楼主:
求解释具体原因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