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12-17):
我用的三菱 930的GOT用GT designer2 版本2画面设计手册
设定字元件T0 用D128来设定数值输入,在触摸屏上设定时,比如我设定值为"5",跳出来的画面那个ENT就是确定不了!然后整个窗口画面也不消失!

网友A:
看看这个: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svc_idx_faqNewDetail.asp?id=1868

网友B:
设置的软元件是有规定的,见下图,如果要和程序配合就又要去掉触摸屏专有软元件,只能用二者公用的软元件,具体哪些是可用的,楼主可以在坛子里找一找。
下载积分:+2(njaolian) 就冲有个图片帮别人,我 ..
饿米豆腐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等下上班在去试;试!感谢

楼主:
因为我是个新手,我试过了,那个ENT能确定输入的数值,就是确定以后整个窗口画面不会消失.用FX-PCS-DU软件编写画面是OK的,但是这个软件的画面不流畅.还有这个软件的报警画面不知道怎样去做.
我想的可能还是哪里没设置好,可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我照二楼的方法试了一下好象还不行啊!

网友C(2011-05-13):
有个参数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