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pm1a plc

楼主(2010-12-17):
cpm1a plc上电power灯亮。err灯亮一下。然后power灯常亮。用电脑通讯comm灯有时亮。就是通讯不上?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从软件方面查找原因,例如编程软件,编程线,通讯参数的设置等,如果都没有问题,则要考虑硬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