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楼主(2010-12-17):
谁能提供一段由三菱PLC的模拟量模块4DA或2DA来通过BOUBOS通讯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最好带注解,谢了

网友A:
我也想要

网友B:
楼主你搞错了,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速度,要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控制,用modbus控制是用plc的485通信口控制的,不需要模拟量模块的。

网友C:
2楼的OK

楼主:
二楼楼主用485端口直接可以输出4-20毫安的电流或者0-10伏的电压实现变频器的闭环控制吗?
或者说485端口不能实现变频器的闭环控制,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楼主还是要看看PLC通信的资料了!完全和你说的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