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触摸屏(GT1155),怎么设置密码,每次进入密码界面都要输入密码

楼主(2010-12-17):
三菱触摸屏(GT1155),怎么设置密码,进入密码界面之后退出,每次进入都要输密码

网友A:
以前我做过,是配合PLC实现的。
画面号在PLC里是D0
按了切换画面其实是一个M,在PLC里比较密码对后,MOV要去的画面号给D0
下载积分:+5(c1364441)

网友B:
在每个页面里都有安全等级的,设置安全等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