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GOT1155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17):
公司有两台GOT1155的触摸屏,我用GT2和三菱专用的USB连接线下载。但是通讯测试电缆错误或者GOT 没上电。我检查了端口设置也没问题。因为我在别的GOT1000系列的触摸屏上可以上载工程。请教一下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用GT3软件看看,如果还不行,就用RS232的连接通讯看看。

网友B:
通讯端口没转换过来?USB的驱动没装?

网友C:
在触摸屏里要设置USB通讯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USB的驱动肯定有,接口切换也对。否则肯定一台都连不上的。RS232接口已经被分配给与PLC通讯用了。说到GOT 的端口设置我也看了,USB分配给个人电脑的,232口是分配给PLC的。

网友D:
我也遇見過,是GT的版本低了,裝個高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