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WIN7系统安装GX软件问题

楼主(2010-12-17):
请问各位大侠,我在WIN732位系统中安装三菱GX软件8.86版,为什么帮助无法打开呀!

网友A:
我都装不上

网友B:
最好换回XP好了

网友C:
楼主可以下载一个GX使用的手册,找个指令的PDF,特殊模块的PDF,基本上变不用帮助了。
饿米豆腐

网友D:
你需要安装补丁来打开CHM文档,Win7不再提供对CHM文档的直接支持,转而支持HTML文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安装补丁来打开CHM文档,Win7不再提供对CHM文档的直接支持,转而支持HTML文档。
版主正解,从Windows Vista开始,微软不再提供对CHM文档的直接支持,楼主可以从微软官网下载KB917607 X86版本安装即可!

网友F:
我也装过,现在能用,把你电脑里的杀毒软件卸载,先装GX 就可以了

网友G:
装新版的GX works2啊!!!

网友H:
你吧把电脑里的杀毒软件卸载,先装GX 就可以了 。

网友I:
我也试下以上方法
迈翔

网友J:
没装过,还是强列推荐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