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48V开关电源的串联

楼主(2010-12-17):
步进电机因要高速运转时力矩不足,因为公司买的电源都是48V的开关电源,很是不理想,负载不能大,大一点就转动不了,现想提升驱动器的电压来提升转矩,驱动器的工作电压是DC48-110V的,如果电压能提升到70或80V左右就差不多够用了,现在身边只有几个同规格的48V开关电源,我把两个48V电源输出串联成96V,接上去试用效果很好,以前没这样用过,不知道这样长时间运行会不会出问题,请大家说说自己的观点可否这样串联使用.

jxh668

网友A:
不建议使用开关电源串联
其实步进电源用一个普通的滤波电源就行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其实步进电机的电源只要一般的直流电源即可,(整流+电容滤波)。比如楼主使用48V DC电源,即选择变压器的容量为步进电机总容量的1.5倍为变压器视在功率。变压器二次侧电压DC48V/根号2=34V AC。滤波电容在2200UF/50V电解电容。整流全桥为总电流的2~3倍。
支持1楼的,不主张采用开关电源串联方式供电。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我的两台设备都是这样串联成96V的开关电源的,48V时工作转速高力矩太小.串联成96V使用一切正常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C:
有条件建意还是用专用配套的开关式电源

网友D:
这样用绝对没问题,但是设备多一个元件就多一个故障隐患,不建议采好用。还是换一个90v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稳定。
多谢,我也是利用现有资源,所以想和大家一起讨论这样用是否稳定.
學無止境

网友E:
串列跟并列是有条件才行的,以前学习过一点点,现在忘了,

网友F:
不是很好我做法
迈翔

楼主:
用是绝对没问题,相当于功率和电压大了一倍,电流不变的开关电源.现东莞很少有80V到100V的电源,外地的老板也不想买,只要求用两开关电源串联使用

网友G:
不建议使用开关电源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建议使用开关电源串联
哪里不妥吗?

网友H:
感覺不太理想!

网友I:
没试过,总觉得不是很好

楼主:
是可以的

网友J:
应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K:
不是很好我做法 最好用一个

网友L:
可以用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