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ELSERVO报警,E9,反复出现!

楼主(2010-12-18):
三菱 MELSERVO MR-J2S-20A 每次关机超过十小时,重开机后都会出饲服报警,MELSERVO显示为E9报警,而触摸屏则显示为AD75报警。不动它,开机等后过一段时间(大于一小时),E9报警则会自动消失。机器正常。请问各位大侠,是否是参数问题?(因是日本进口机器,反馈厂家,说是饲服问题,老化,说超过五年保修期,不给修理。小日本的配件,贼贵。)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故障,检查一下电源和伺服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能更换了,MR-J2S-20A才200W,应该比较便宜啦。

楼主:
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同一场合有二十多台机,就这台有问题。饲服启动信号?不知在那里检测,请教一下。
要提一下的是,有另外一部机,同有问题的机台是同一年进口的(十年前),之前也有这个问题,但不知怎么回事,现在开机不会出现了。也没换过部件。

网友B:
期待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好像是9号参数不对,你看下参数9是不是不对,或者设成和别的一样

网友D:
检查R.S.T电源,是否到放大器,另外更换电池

网友E:
伺服内部可能出了问题,拿去检测下
三菱

楼主:
前两天换了个新的,完全没同样问题出现。旧的等检测,是什么问题检测出来我再写上来让大家知道。

网友F:
主电路电源断开的状态下,伺服开启信号SON为ON了。
1.检测主电路回路R,S,T,有没有断路或接触不良。
2,检测伺服开启信号ON的时机。有无在主回路OFF的状态下开启的可能性。
3,以上均无问题,则可能是伺服系统硬件故障。更换后测试一下。
下载积分:+3(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G(2011-03-09):
这个是报警电源电压低啊。是坏了,不知道你在哪里。我可以维修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三菱MELSERVO报警,E9,反复出现!
http://ymmfa.com

网友H:
主电路电源断开的状态下,伺服开启信号SON为ON了。
1.检测主电路回路R,S,T,有没有断路或接触不良。
2,检测伺服开启信号ON的时机。有无在主回路OFF的状态下开启的可能性。
3,以上均无问题,则可能是伺服系统硬件故障。更换后测试一下。

估计内部电源主回路电压问题或检测部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