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程序暂停的问题

楼主(2010-12-18):
一台设备,要想任何时候按下暂停键,设备都会暂时停止(当然,只有当这条指令执行完时才会暂时停止),再启动时,又会从暂停的位置开始启动,请问该如何设计?
请留意,不是全部禁止输出!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A:
大哥您用的时什么PLC 或变频器啊

网友B:
见过!一步一步的架构。
前步动作完成的上跳延触发下步状态,自锁,同时断开上步,执行或延时!
断开的是执行的部分,延时也停止,无法触发下一步,状态保持在此步。恢复后,完成的状态继续延时,触发下一步!

网友C:
步进指令

网友D:
我用步进做过机器自动工作程序,各个输出加暂停触点,程序里的延时用累积型定时器,
处理好自锁程序;自动和手动程序分开。

网友E:
大哥用时间加启动做启保停呀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一楼的朋友,我用的是三菱FX3U
二、三楼的朋友的建议,我会去试验下
四楼的朋友,程序里面加延时可以暂停吗?累计型定时器也有时间限制的啊
五楼的朋友,这个没有这个功能吧?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