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小问题。

楼主(2010-12-18):
三菱MR-J2S系列的伺服控制器的工作电源有没有可以直接接单相220V电压的啊?就是咱们普通灯泡用的一零一火220V。我看见的怎么都是三相220V呢。
jxh668

网友A:
小功率的才有单相的
下载积分:+4(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MR-J2S-100A以下的可以用单相220V电源!
下载积分:+4(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L1 L2 接单相220V电源,后面的L3 空着,即可。

网友D:
和二楼的一样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小功率的三相220变频器也可以用单相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