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屏221背景设定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18):
富士221,单元设置背景时间,有分,手动 自动 自动1 自动2 自动3......我用自动1设置600S,屏不动600S过去了,背景灯还是没灭.我把它换成自动2. 600S又可以灭.
现在想问的是,一.为什么同样的屏,有的设自动1又可以,有的自动1又不行要设自动2???
二.手动平时是怎么用的?
三,自动1.自动2.自动3.......这分这几个自动主要有什么区别,怎样分别应用它???
谢谢指教!

楼主:
自动1与自动2的差异在于:自动1比自动2多了一个执行条件,即屏幕上内容不可有变化。
自动1的执行条件:屏幕内容不变化
触摸开关为OFF
背景灯亮指示位为OFF。
自动2的执行条件:触摸开关为OFF
背景灯亮指示位为OFF。
手动的使用:同时按System+F5或者使得读取区的背景灯指示位为OFF或ON。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