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X-5.0软件怎么看不到上载和下载功能

楼主(2010-12-18):
请问各位师傅门,我在安装的欧姆龙PLC CX-5.0软件怎么看不到上载和下载功能
小弟谢谢先
jxh668

网友A:
是试用版!
换一个高版本的,大都8.以上的在用

网友B:
先在线之后才能使用这个功能: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

楼主:
看来还是热心人多呀!

网友C:
按版主的方法,没错

网友D:
兄弟OUT了,现在没人用5.0的了,9.0的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