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LC中关于顺序功能图问题

楼主(2010-12-18):
(1)关于步进功能图中不连续转移问题,例如从S23转到S0,一般用OUT而不用SET,这样做有无原因或好处?实际验证二者均可,有的书中直接用SET,有的书中不允许用SET,查阅手册只是推荐用OUT,我想这个地方有无明确原因或好处。
(2)关于S10-S19的问题,一般工作步是从S20开始,我不知道何时能用S10开始?从否举例说明一下,我在实践中将S20换用S10,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A:
可以用SET的,一般的顺控都这样用

网友B:
一般说来,状态转移用SET。但是顺控设计中为了区别最后一个状态返回到前面状态所以用OUT加以区别。其实正如笔者所讲,两者可互换。
S10和S19为回原点状态。其功能与S20以后的状态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多种操作方式设计中,若需要设置回原点状态时就要用到这10个S元件了。需要注意的是S10到S19都不具备停电保持功能。

楼主:
关于用OUT还是SET,我最新发现如果是输入STL梯形图运行没有区别,唯一区别是如果输入STL梯形图转SFC顺序功能图时,不能转,因为软件默认不连续转移用OUT

网友C:
2楼与4楼的回答很具体。

网友D:
如4楼所说,跳转用OUT,是为了符合SFC的要求。

网友E:
学习了一点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