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

楼主(2010-12-18):
请问哪位知道我用7.5编程软件编程,定时器怎么输不进去?

网友A:
向各位大虾学习哦,标题要明确精简,让别人一看就明白.这样就会有比较好的准确的答案.你要说明一下是什么软件.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输入正确,跟软件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C:
7.5编程软件,是那种PLC

楼主(2011-10-22):
谢谢了,我把T0打成TO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