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DDRVI

楼主(2010-12-18):
请大家帮忙,我要DDRVI D100 K1000 Y0 Y1 控制步进电机,用DMOV传送数据到D100,我要控制电机转10圈,然后停再转5圈,然后停,再转20圈,我就用DDRVI 指令,不要用多条DDRVI,谢谢大家

楼主:
本人在线等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PLC是台达的还是三菱的,如果是三菱的,请看一下M8029的作用,如果是台达的请看M1029的作用,不知楼主所用步进电机的分辨率,无法为你解答,大体思路如下,先将转10圈需要的脉冲数传送到D100,脉冲发送完成后(M1029、M8029)为ON后将转5圈需要的脉冲数传送到D100,以此类推!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PLC,你回答的是错误

网友B:
我还没做过做过试下在说
迈翔

网友C:
楼主,二楼的朋友的解说是对的。
DDRVI D100 K1000 Y0 Y1
DMOV D200 D100 ,D200是转10圈;
DMOV D204 D100,D204是转5圈;
DMOV D208 D100,D208是转20圈;
小程序,简单。
下载积分:+1(msk123456) 真诚感谢!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D:
用变址也可以做的!

楼主:
那位师傅可以编一段程序给小弟看看吗

网友E:
按6楼的方法,加M8029发完脉冲信号来实现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那位师傅加我QQ帮忙解决我的问题
,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