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两相电机 启动电容

楼主(2010-12-18):
两相电机中有个启动电容,请问他的具体作用是什么?还有就是电机的旋转磁场是如何建立的?

网友A:
移相电容,利用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特性,
主副绕组的电流相位相差90度,这样就建立旋转磁场

网友B:
好像叫移步电容,电机运行的时候可以代替一相,

网友C:
一般多叫启动电容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移相电容,利用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特性,
主副绕组的电流相位相差90度,这样就建立旋转磁场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E:
1楼说的对

网友F:
汗!真没见过和听说过两相电机,只听说过单相电机,四楼朋友说的没错!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G:
建立交变磁场,,,启动后,,有的工作。。。有的不工作

网友H:
是单相电机吧,电容好像是做启动补偿用的,做为一个专业电工,不能说一些外行话(比如亮相电机)

网友I:
两相电机中有个启动电容,运行开始时都用来作启动作用,运行到一定转速时切除一个,另一个运行启动组工作.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J:
就是单相电机那,那叫启动电容或也可叫移相电容,是从不同方面对他的定义,起作用就是建立起三相电机一样的旋转磁场,以使转自跟着转,(L1,C)跟L2本身就有一个相位差,这时旋转磁场可以建立的根本原因。

网友K:
他说的两相电机说的是接两条线的电机?
我们公司有很多人都这样说。。
其实要么只有单相、要么只有三相。。没两相得。
那个电容纯粹做为启动作用。
具体原理说明,请参照任何一本电工手册里面说到的电动机部分,单相异步电机的启动。
同步电机,一般都是用于发电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L:
简单的说就是使电流和电压产生不相等的电位角来产生磁场

网友M:
单相电机
利用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特性

网友N:
单相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