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8):
请教:eview触摸屏与三菱FX2NPLC的连线是什么线?型号是什么?我见是一条完整的电缆,线上写有:AWM  2464 VW-1SC  80°C  300V  CSA  AWM Ⅰ/Ⅱ  80°C 300V   FT1                哪里有卖的?AWM     和2464和VW-1SC和CSA都代表什么意思呀!查了一下,AWM  2464 VW-1SC  80°C  300V   CSA  AWM Ⅰ/Ⅱ  80°C 300V   FT1   好像是一条电脑通用电缆,并不是PLC专用线,搞不明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mt500-fx2n

网友B:
卖触摸屏的地方就有啊,可以自己做线.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帮助文件中有的。。

网友D:
买一条呀
迈翔

网友E:
手上正在做一个EVIEW的项目。EVIEW和FX2N之间是RS232的串行通讯线,设置好通讯参数就好了,3楼的焊线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