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一个关于ABB变频器与西门子电机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2-18):
我单位有2 台30KW的西门子变频风机,用的ABB的变频器,这天出现了一个故障,变频器拖动电机,只能转到5.6HZ报警A2010,手册意思是电机过温,但是没有连接温度传感器。我查过两台的参数相同。把另一台的电机接到这个变频器上,可以正常使用,说明是电机的问题,但是电机去掉皮带接在变频器上又运行正常,就是轻负载时正常。电机挂上皮带,直接用工频电压拖动,运转了几天,也没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检测元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