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8):
伺服电机扭矩控制是什么意思啊,和位置控制是不是一样原理啊?

网友A:
肯定不一样了,前者是输出的扭力是恒定的;后者控制移动的距离的。
  • 下载积分:+1(233708757)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一样
    转矩控制是把伺服马达的输出转矩控制在需要的范围内,比如纺纱厂的收卷设备
    位置控制是把伺服马达转动的圈数控制在需要的范围内,比如电子厂的贴片设备
  •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说的不错

网友C:
    我是新手都知道找个,呵呵,同上

网友D:
    扭矩控制模式是是通过调节模拟量来调节扭矩,实际应用中用的不多,大多是位置或速度

网友E:
    同意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