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自定义安装OMRON CX-ONE 4.0应该装哪些......

楼主(2010-12-18):
安装OMRON CX-ONE 4.0可以自定义只装安装CX-Programmer,除了安装CX-Programmer还用哪些常用的?仿真模拟部分是选哪个?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CX-Programmer
CX-Simulator

网友B:
可以只装安装CX-Programmer。仿真模拟部分是CX-Simulator。如果需要新版的触摸屏软件要安装:CX-Designer : Ver.3.11或 NV-Designer : Ver.1.10。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师傅的指教~!!!

网友C:
谢谢指点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