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控制

楼主(2010-12-18):
各位好:我试做一程序但不知怎么做好,在这里请教各位了!要求是:X32驱动转盘,X47转盘到位停止(定位用).运行一周期后再转动/停止也就是X47在当前步能停还要为下一步的启动提供条件.请大家指教,谢谢!用三菱的PLC做的

网友A:
你用步进电机去控制你要转动的角度

网友B:
参考一下,X47串Y0(输出)常闭,驱动启动运行,X47串Y0(输出)常开,停止运行,转盘速度要不快的情况下试试,不知能行不,

楼主:
一楼的说法是可以但不用步进用普通电机加调速器就可以做到问题是要让X47既能停止也能启动

楼主:
谢谢二楼的解答.但电机停下后还要等待后面的动作,待后面的动作完成后再次驱动啊

网友C:
多多学习下呀
迈翔

网友D:
用顺控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你的控制是不是这样的:X032ON一下,转盘旋转一个角度后,定位开关X047ON,转盘停止旋转,接着N工序进行工作,N工序工作完毕后,转盘又旋转,一直循环。
X032只是用来启动程序的,并不是靠它来进行反复循环控制的,X047倒是每次都要用到,这个控制很简单,多点想想,有很多方法都能做到。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F:
多多学习下呀

楼主:
是的,正像7楼所说的这样动做的.请指教怎样才能做到?我试了下这个程序;LD X47, RST M1, LD X32, SET M1, LD M1 , OUT Y27如这样X32(启动)要ON再OFF后才能给Y27(转盘)提供启动条件.问题是要求X32在ON的情况下启动Y27,X47(停止)到位后停止如此循环工作.在此请教怎么做好?

网友G:
楼主遇到的麻烦就是在停止的位置停止就一直有信号,就启动不聊了是吗?你可以在开始时启动一个定时器,也就是每次启动后一段时间停止信号才会起作用,这样就滤掉了启动时停止信号造成的启动不了的问题。

网友H:
用置位;复位指令。
停止信号用上升沿激活复位。

网友I:
中间加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指令来做啊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J:
ldp x032           再加工作完成条件并联到 x32   and  x47     out   c0 k1    ldp x  47  rst c0    ld  c0  out   y027.试试看,可以qq263286819
jack

楼主(2011-01-31):
各位好: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近来较忙没时间答谢大家,对此深表歉意.问题已解决,在大家提到的几种方案中我选择了用时间置位复位,效果较好.有了杨工提供这么好的交流平台是我们业内之福.以后还有不少要请教各位呢!请大家赐教哦.祝大家春节快乐!新年大展宏图.

网友K:
在不停的情况下要靠机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