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8):
通过电脑与F930的RS232口连接,无法访问,提示通信超时,请高手给点提示,F930的422口与232口可以同时通信吗/

网友A:
好像要转让传输模式后再通讯。
在系统设置里找到transfer……

楼主:
我用电脑的232接口与三菱F930触摸屏的232接口联接,可以通过其与PLC能信,但与触摸屏本身却出现通信超时错误码(0259),一直找不原因,请高人指教!

楼主:
终于知道了,还是要老版的才行.

网友B:
应先将触屏中传输模式中的数据位数、奇偶校验、停止位,还要将打印方式设置为不使用,如果触屏点击不被允许修改,看原文件是否设置过画面保护密码或PLC程序有无触发触屏传输设置密码,可用网上下载串口软件解密或按PLC程序操作来允许更改触屏传输设置即可,通信超时掉电后上电再重新查触屏传输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2011-02-07):
新版的也可以,触摸屏要在模式里选其他模式,在选数据传输,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