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8):
碰到倒霉事 老板弄了批AC24V的时间继电器要我们用掉 可我们做的设备上一直用DC24V的 。我们一直用明纬开关电源,这样一弄还得弄AC24v的变压器,控制板上还不好装空间没了。现在是想不出有能放线槽里或者够小的能把DC24转成AC24的现成产品。   现在求大家介绍点或者想想其他办法。谢谢。

网友A:
果然历害

网友B:
汗呐, 你老板够狠,变压器可比时间继电器贵啊

网友C:
DC24V电源接入AC24V时间继电器你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 下载积分:-1(hlq_0815) DC电压是AC的1.414位。会 ..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

网友D:
    你们老板省下钱买控制变压器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C24V电源接入AC24V时间继电器你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这位朋友说的对,AC24V的时间继电器内部电路也是先经过全波整流、滤波,应该能正常工作。我曾经把直流220V直接接入AC220V开关电源,正极接开关电源L端,负极接N端,工作正常,哈哈。如果继电器不能工作把正、负极对调一下应该OK!这样用法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位朋友说的对,AC24V的时间继电器内部电路也是先经过全波整流、滤波,应该能正常工作。我曾经把直流220V直接接入AC220V开关电源,正极接开关电源L端,负极接N端,工作正常,哈哈。如果继电器不能工作把正、负极对调一下应该OK!这样用法估计问题不大!

    AC是50Hz的,
    那么DC是“0”Hz的“交流”~!

    也适当的提高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C是50Hz的,
    那么DC是“0”Hz的“交流”~!

    也适当的提高电压~~!

    非常正确,我当时在先经过整流,又加了一个大电容滤波,电压自然升高,当然不止是为了滤波,也是为了在电源突然断电后让设备完成一些特定的动作!

网友F:
    用直流电也行,可能不太稳定,AC--AC有类似手机充电器式样的,体积上比变压器小点,你可以搜搜

网友G:
    应该可以直接用AC桥有单相做用
    迈翔

网友H:
    直接使用就可以啦,同样的继电器,交流的可使用在直流环境下,直流的不可使用在交流电压中,电压一样的情况下,电流都是一样的,放心使用

网友I:
6楼朋友说的是,应该可以用的,只要是电子的或者晶体管的就可以,里边没有变压器、只是整流就可以,如果有变压器就不行了(烧了)

QQ:1792595232

网友J:
用是可以用
最好能加上一个滤波器

网友K:
在开关电源24V变压器上接AC24频率不同而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6楼朋友说的是,应该可以用的,只要是电子的或者晶体管的就可以,里边没有变压器、只是整流就可以,如果有变压器就不行了(烧了)
楼主的时间继电器是AC24V的,这么低的电压里面一般不会有变压器,我只见过AC380V,AC220V的时间继电器里面有变压器的,没见过AC24V的里面有变压器的,如果楼主不太放心可以拆开一个看看里面的电路是不是带有变压器!

网友L:
直接接上去,应该可以用的,ac24v也要变成dc24v的,打开应该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M:
我曾经回答过这样的问题,楼主可参阅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74724&page=1#852052
看看,AC24V继电器是不可以用在DC24V当中的.线圈会因过热而烧坏的.

网友N:
这个可能不好弄吧

网友O:
楼主可以打开看下,里面假若动作的小继电器线圈电压是交流24VAC的,那就不能接24vdc电源,假若小继电器线圈是24VDC.估计应该可以。

网友P:
主要是时间继电器是什么品牌的,OMRON的AC24V的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用DC24V的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Q:
直接用dc24v应该问题不大,不知时间继电器内部小型继电器电压是多少?如果线圈电压12v应该没问题,线圈电压24v的话,线圈工作电压大概21v,也能可靠动作
學無止境

网友R:
按照19楼的打开看看吧,不过很少有这种的,厂家造价高。

网友S:
应该可以直接用,不过用24V电压可能高了点
QQ:6395435

网友T:
给你们老板上上课!

网友G:
还的多多学习呀
迈翔

网友K:
还没搞定吗

网友U:
你老板很给力

网友V:
数量多吗,要是不多的话就把它扔了,

网友W:
把时间继电器的内部电路改一下。去掉内部变压器,直接入直流24V,应该可以的。

网友X:
自己做一个二极管全桥整流电路转换一下。

网友Y:
看看能否将时间继电器内部添加阻容降压原件。改成220V的

网友Z:
呵呵,买个控制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AA:
买多路变压器。输出变AC就可以了。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AB:
真可怜,遇到个白痴老板!

网友AC:
老板确实是个外行,交直流都分不清楚,碰到这种老板也是够倒霉!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AD:
你老板真行,

网友AE:
直接用直流24代替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DC24V电源接入AC24V时间继电器你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DC电压是AC电压的1.414倍,会烧毁元件。

网友AG:
时间继电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里面有整流电路,继电器的话,可能会烧掉的

网友AH:
同情同情
建意买个变压器放在设备的外接总电源旁边,直接取电变压,单甩一条线随主线进电盘供给好了,安全,稳定

网友AI:
省下钱买控制变压器挺好的

网友AJ:
低电压,你把他接入直流24V看看就知道了,应该不会造成太大问题。

网友AK:
碰到倒霉事 老板弄了批AC24V的时间继电器要我们用掉

网友AL:
DC24V电源接入AC24V时会烧掉的

网友AM:
估计是没花钱 或买错了。就像我们老板,明明是220的加热管,他却买了110的。哈哈

网友AN:
楼上有人说直接供DC,你可以试一下,不过我提醒你一下,AC的继电器线圈的线径细点的,DC的大点,你要注意线圈电流,否则很容易烧坏,DC电流为U/Lx(Lx为线圈阻抗)或者按上所说,交流Hz为50则 I=Imax*sin(2*pi*f*t+角度)即AC电流为U/LX*sin(2*pi*50*t+角度),我们发现使用AC时电流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而用DC时,电流是恒定在最大值,所以你的AC24继电器改用DC24供电,还说要提高电压供电??但不提高电压供电,它又不能吸合。所以我说它寿命不长。

网友AO:
同意十楼的说法,,同样的继电器,交流的可使用在直流环境下,直流的不可使用在交流电压中,电压一样的情况下,电流都是一样的,放心使用,我曾经用过AC24V直接使用在DC上。

网友AP:
可以再AC24里面装个整流二极管或是桥堆整流

网友AQ:
直接接上就得了,好用就继续用,就当作次试验,烧了就让老板再买,老板花这点小钱就是小小意思啦

网友AR(2011-01-19):
AC24v时间继电器用DC24v能用 要适当经过万用表测量约等于AC24v 一般可以直接使用,在没有经过适当的加压时使用寿命可能会缩短 如果量大的话 就加个变压器吧 或者逆变器吧! 已决祸患。。。。
你们老板真有才

网友AS:
你老板太牛了

网友AT:
有超小的电子变压器卖,整流器大小。监控专用变压器。
龙芯

网友AU:
那你直接买AC220V-AC24V电源不就好了吗?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AV:
你们老板真牛,谢谢大家,又学到了

网友AW:
老板太又钱了,那你就玩吧。

网友AX:
学习了,很同情你有这样的老板

网友AY:
买个变压器吧。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q=ac24v+%B5%E7%D4%B4&from=rs&navlog=rs-1-q-ac24v+%B5%E7%D4%B4
自己找找,很多。

网友AZ:
拆个看看啥结构,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BA:
如果你是你是工厂搞维修的就可以改的一下时间继电器里面的电路就可以用,如果是做设备的你就只能加一个变压器了

网友BB:
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BC:
可以的以前用过

网友BD:
买个变压器

网友BE:
这个挺好解决的,而且一点也不增加成本,你把你的明伟开关电源换成变压器就好了呀,再买个整流硅和一个电容用来整流和滤波,这样的话交流直流都有了。要是碰到要用PLC控制其通断的话,就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嘛。

网友BF(2011-02-21):
其实你可以试一试把DC24V整流位AC24V,我想市场上应该有卖的

网友BG:
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BH:
DC24V电源接入AC24V时间继电器你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I:
17楼 看了你的另外一篇给链接的帖子 我想请问: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的线圈难道不是一样的 ?
对于这个 我在你的帖子中得到的信息是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很不明白。。
而且你可以对很多工友说的可以直接使用给个解释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