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PLC在运转时能自动完成充电吗

网友A:
我知道我厂的PLC10年换一次电池。三菱的

楼主:
2楼的回答对我没帮助!!谢谢

网友B:
一般来说,PLC的电池是一次性的,即使是不断电,PLC的电池也在消耗,只是消耗的速度很慢而已。当电池电压降低到一定值,或者PLC检测到电池电压降低到了下限,就会亮起报警灯,提示需要换电池了。

这个电池是为了在PLC断开电源供电的情况下保存PLC的易失存储器内的数据的。

网友C:
PLC使用的是锂电池,是不能充电的,发现电池没电,请及时更换。

网友D:
运行时是在充电,不过也是要更换的,和手机电池一样

网友E:
PLC用的电池不是充电电池

网友F:
一般可用3-5年,不可以充电,

网友G:
不可能用10年,2楼错误
9楼正确,当电池电量不足时候,会有灯闪,到时候及时换上新的
电池不可充电(包括通电情况下)
是在耗电,锂电池的,耗电很小。
不一定配原版电池,电压差不多的电池也可选用

网友H:
看你用的是哪种型号了。一般早期的型号电池是有个固定使用时间的,比如FX2。现在大多数PLC电池都有蓄电功能。

网友I(2011-05-10):
学习了,互相帮助

网友J:
当然不可以充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