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磨床,拜求高手

楼主(2010-12-19):
1450磨床,用的三菱plc。现在遇到问题。拜求高手指教
机床控制换到自动档的时候,警报灯亮。机床不会工作,但是循环运行的计时器一直运行着,其余控制按钮也都不管用
根据技术师傅的检查,外部接线没问题
请教:是机床那部分出毛病了 ,是plc,还是程序的问题 ,又或者外部接线的那部分错误
解决或检查应该偏向哪方面 ???
急,急,急

网友A:
监视下PLC程序呗!查检测信号和控制机构是否报警

楼主:
检查信号和控制机构?
检查信号不到位计时器会一直运行吗 ?

网友B:
我也是个懵懂的人 我也不懂 帮不了你

网友C:
首先检查程序是否有问题,然后检查接线是否有问题,如果这都没问题,换台PLC试试,若运行正常,则PLC有问题,如仍不正常则机床有问题

网友D:
是什么报警灯亮,然后检查对应的外部电路。

网友E:
监视程序运行 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F:
首先检查程序,再检查外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