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电子称怎样和三菱plc连接

网友A:
有的用的232有关买的呀
迈翔

楼主:
电子称带232打印输出的的怎样连把电子称数据接三菱plc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哦。

网友C:
可以用PLC的RS指令把数据读入PLC的。要先知道电子称的通讯协议的

网友D(2011-03-04):
我做过几次,让秤自动发数据给PLC,PLC只管接收读出转换下就行了。

网友E:
发个程序看看

网友F:
先设置好通讯,再用自由口通信指令,同时要知道你的称的通信协议,再将称的数据读出来就好了!
比如下面就是上海一家公司做的称的通信协议
RS232通讯协议
(1)、帧格式:
采用通用RS232 UART信号,每10BIT 为一个数据帧,帧格式如下: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bit
1    2    3    4    5    6    7    8    9    10
bit1:起始位;bit2--bit9:数据位;bit10:停止位
(2)、数据格式:每次发送数据有6帧,其定义如下:
          第1帧: D0~D7 —— 0FFH(起始位)
          第2帧: D0~D2 —— 为小数点位置(0-5)
                   D3~D4 —— 当前的工作模式:00 - 计重模式;01 - 计数模式;10 - 百分比模式;
                   D5     —— 1表示重量为负,0表示重量为正
                   D6     —— 1表示重量稳定,0表示重量不稳定
                   D7     —— 1表示重量溢出,0表示重量未溢出
          第3帧: D0~D7 —— BCD1(显示数值的最低字节)
          第4帧: D0~D7 —— BCD2(显示数值的中间字节)
          第5帧: D0~D7 —— BCD3(显示数值的最高字节)
          第6帧: D0~D7 —— 计重模式下的单位:1表示单位是磅,0表示单位是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