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NO RESPONSE?

楼主(2010-12-19):
一台设备上的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原来是好的,所以应该不是设置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介面

楼主:
EVIEW 触摸屏和 LG K120S 的PLC。 屏幕上面COM那个指示灯闪,其他正常的机器上COM指示灯都是亮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检查下通信线
自学

网友C:
PLC无响应,是不是上下位机的通讯线路的问题?你把链接的线路紧固哈,允许从新启动的话,就把PLC和触摸屏都启动一下看看咋样。

网友D:
PLC与触摸屏通讯不上,检查连接数据线

网友E:
按楼上几位朋友说的检查一下通信线,通信线没问题的话则可能是PLC或触摸屏故障,以前遇到过一次,威纶触摸屏和FX2N通信,设备运行过程中PLC NO RESPONSE,换过一条通信线故障依旧,然后用电脑和PLC联机正常,判断出是触摸屏故障,更换一触摸屏,搞定!
换个触摸屏代价也太大了点吧?
下载积分:+1(ypy1001)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

网友F:
就是没连上PLC嘛,坛里有个帖子就是说EVIEW屏个FX连接后烧串口的问题,如果线没问题的话很有可能PLC或者屏的通讯口已经烧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各位,我那个现在是RS485连接的。如果换一个RS232的线,可以连上么?

网友E:
楼主,换台触摸屏壹千多块钱,对一个公司而言,代价不大!老板少抽两条烟就有了!呵呵

网友G:
(1)检查一下通信线
(2)用替换法把相同设备上的触摸屏试
(2)若不能够解决,那么如果触摸屏有RS232口的,
查手册接上,再不行换新触摸屏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我那个现在是RS485连接的。如果换一个RS232的线,可以连上么?
那必须有配套的rs232 转换燃烧485 的转化器 通讯参数要设定对噢

网友I:
我正需要这些资料,谢谢你与我们分享

网友J:
检查一下通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