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存储器间接寻址问题

楼主(2010-12-19):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西门子300间接寻址的问题,
如:L QB[DBD10]
如果DBD10=2#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0 0000
那么装入的应该是QB几?怎么得来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将你的DBD的数据转换为10进制,那么就是32,由于指针必须为32位,因此需要右移,也就是32/8=4
你装入的QB为QB4.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B:
32位的右边3位是位地址0-7,对应一个字节的0.0~0.7这8个位地址,
其他29位您还是翻书吧,太多字要码。
所以你这里的DBD=2#100 000 (前面的N个0省略)中的右边3位是字节的位地址(对字节间接寻址时,不能使用位地址,所以要写入0)
而左边的三位100才是有效的字节间接地址,那么忽略右边3位二进制,2#100 = 4!
所以就是QB4咯。。。
(好像有点乱。。。呼~~~见笑啦)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C:
见识见识,确实学习了。

楼主:
我在书上看到间接寻址
L I[DBD10]
DBD1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01 0110
怎么会是I5.6
是不是书上印刷错误。DBD10应该=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0 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