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10-12-19):
各位对固态继电器的使用有何心得,什么情况下用它最好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动作比较频繁,有噪音限制的地方用,有时也是忽悠人,感觉上高档一点,在我看来能用接触器就不要用固态继电器,为什么呢?我遇到好几个客户,用接触器,坏了,普通电工都可以搞定,固态继电器就搞不定,所以为自己省点麻烦。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低噪音,可靠性强,稳定性强应该用在加热的设备上比较好。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没有噪音,开关寿命厂。
自学

网友D:
电流应控制在三分之一的额定电流以下才经用

网友E:
一般用在加热设备,动作较频繁,温度控制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不是很好,断开后还是有感应电,有扎手的感觉。适合用在灰尘特别多的地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一般用在加热控制或需要频繁开关或灰尘较多的场合
QQ:6395435

网友H:
无触点控制,精度比接触器高。

网友I:
大电流发热的很
迈翔

网友J:
固态继电器是好,就是价钱贵了点,使用很方便。无火花,容量大,就是水货太多。

网友K:
先用比实际电流大2~3倍,主电路中串一个快熔器最好。
国产的多是仿制或国内封装的。
小心假货。

网友L:
動作頻率高的控制,如用作加熱器的SSR,反應時間要求高的場合,特點是無觸點,噪聲低,壽命長,動作頻率高。

网友M:
用欧姆龙的质量比较好,就是假货比较多/
还有就是在负载侧串连一保险管,防止万一负载短路就烧点了

网友N:
一般用在加热控制或需要频繁开关或灰尘较多的场合。使用寿命长一些吧

网友O:
用在精确控温的场合,还是很好的,比接触器耐用,稳定。

网友P(2011-02-07):
用在频繁工作的地方,最好是电阻性负载,电流一般是额定的1/3左右为好,不要到1/2或以上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