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upload=1] 请教高手,伺服阀的工作原理以及用法。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比例阀吧,通过PID调节阀门开启的大小的。可以先了解一下PID。

网友B:
用PID控制阀门开度,阀门的开度又反馈回来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C:
    PID调节划,我在几种设备上度都接触个,

网友C:
    在划门上有个伺服电机,它是根据设定的流量参数,靠伺服电机来调节管道的流量

网友D:
    伺服阀一种电能转化为运动能的器件
    电流的大小反映了伺服阀进油量的多少,也就能控制油缸走的长度

楼主:
    谢谢,不过说的太小了,
    jxh668

网友E:
    是根据你的需要量而开合阀门的大小的一种阀

网友F:
    液控伺服阀主要是指电液伺服阀,它在接受电气模拟信号后,相应输出调制的流量和压力.它既是电液转换元件,也是功率放大元件,它能够将小功率的微弱电气输入信号转换为大功率的液压能(流量和压力)输出.在电液伺服系统中,它将电气部分与液压部分连接起来,实现电液信号的转换与液压放大.电液伺服阀是电液伺服系统控制的核心

网友G:
    没有见过,不好意思!不知道是不是用模拟量控制开合大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