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讯线行不行?

楼主(2010-12-19):
本来是PLC和触摸屏是RS485连接的,现在出问题了,如果直接用RS232可以连吗?PLC和触摸屏都有那个RS232接口,需要改设置吗?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品牌的屏,如果是Weinview、EVIEW等国产品牌,则需要在程序组态里面改设置,以前用过Proface,不需要改设置!

网友B:
一般都需要改下通讯的设置吧

网友C:
需要改下通讯的设置,具体还要看你用的是什么PLC和触摸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EVIEW的触摸屏和LG K120S的PLC。另外,如果要改设置,只需在触摸屏上面改还是都要改?

网友D:
要看PLC和触摸屏的品牌,一般的只要改屏就可以了
QQ:6395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