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500系列MT506T触摸屏求教!

楼主(2010-12-19):
触摸屏里面有原来程序,我将编辑好的新程序点击:工具—下载—显示完成任务,按下确定后。再按下触摸屏复位按钮,这时所显示的为什么不是新程序却还是原来的程序????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1
jxh668

网友A:
工具—下载—显示完成任务,按下确定后。
应当关电再上电吧!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yuming1231)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关电也不行??还有哪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B:
是不是内存不够啊,清除里面的程序后,在下载进去

网友C:
清除内存,重新下载再断电开电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