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原本以为自己对伺服有了一定的了解,可是有些最基本的东西还是不知道。头两天在一网站里看见了这样一段文字,说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就是对接收到上位机的脉冲频率进行放大或缩小。伺服的电子齿轮不是跟脉冲个数有关系吗,这怎么又扯到频率上了呢?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各位帮帮忙,回答一下。
jxh668

网友A:
引用楼主汇荣铝业于2010-12-20 08:13发表的 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
原本以为自己对伺服有了一定的了解,可是有些最基本的东西还是不知道。头两天在一网站里看见了这样一段文字,说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就是对接收到上位机的脉冲频率进行放大或缩小。伺服的电子齿轮不是跟脉冲个数有关系吗,这怎么又扯到频率上了呢?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各位帮帮忙,回答一下。

当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时,改变电子齿轮比,对脉冲频率进行放大或缩小,对伺服电机运行速度产生影响
当然以上说法是对的!
  •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楼主:
    意思就是如果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运行,那电子齿轮比就和脉冲个数有关系,而和脉冲频率就没关系了对吧?

网友B:
    1楼对的,没的补充
  •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要搞清楚,脉冲速度是跟脉冲频率有关,脉冲个数跟位置有关,所以说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就是对接收到上位机的脉冲频率进行放大或缩小
  •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楼主:
    应该说伺服电子齿轮比跟脉冲频率和脉冲个数都有关系,但是得分在什么模式下运行。好,现在明白了,谢谢各位。每人加3分。

网友D:
    我查看三菱MR-J2系列說明書,上面說,電子齒輪比只在位置控制模式有效。速度模式是接受0~10V模擬量的。

网友E:
    朝花夕拾

网友F:
    我查看三菱MR-J2系列說明書,上面說,電子齒輪比只在位置控制模式有效。速度模式是

网友G(2011-05-12):
    日你,又遇见你了,

网友H:
    脉冲频率是什么?貌似是单位时间内脉冲的数量吧??

网友I:
哈哈,楼上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