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2 版本2搞不懂的画面

楼主(2010-12-20):
GT designer2 版本是三菱930的GOT想问一下下面的画面是处样设置的?

楼主:
是怎么样去设置的!它这个画面是'控制要素'.而我打开却是"系统信息"!

网友A:
系统信息就是控制要素,软件一样显示的也不一样,但功能都一个样。

楼主:
那想问下是什么软件?是FX-PCS-DU吗?

网友A:
软件跟你的一样,就是显示的不一样。也许跟系统有关系。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了
QQ:6395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