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位控请教,

楼主(2010-12-20):
S7-200的位控向导,PTO0_CTRL是初始化,PTO0_MAN是手动。PTO0_RUN再运行一个梯形速度后,怎么再运行下一段速度?是再建一个包络?还是改哪个寄存器的值?
我以前是用OMRON 的,以OMRON为例说明问题,如,PLS2 #0 #110 D600 #200这条指令,我位控时改D602速度,D604定位位置,请问S7-200是怎样的 ?

楼主:
我也帮助了不少朋友的,怎么我发的问题都没人回答了?

网友A:
在同一个包络里可以建好多步,每一步都有一个编号,你用到那个就在那个RUN的编号写好在启用就可以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个是进行运动包络控制 可以一次生成多步 每步中的速度位置 都可设定 但生成后无法随机改变参数
另一种是 进行程序控制 每步完成后 都有一个完成位指示 用它来做下步动作的 中间连接 开始下一步的动作
不知我说的清不清楚 供您参考
下载积分:+3(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另一种是 进行程序控制 每步完成后 都有一个完成位指示 用它来做下步动作的 中间连接 开始下一步的动作?
是不是可以多次调用同一个包络,修改寄存器的值,变速或变定位的位置?

网友B:
可以多次调用一个包络 但随机性的修改 则将每个单步运行 装入程序步中 修改位置 速度值来实现
和所有PLC差不多 比如 定义一个地址VD200 为位置值 直接修改VD200的值就是了 不难理解的
并且在向导生成后 每个子程序里对应的值 西门子 都做了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