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做主站与西门子s7-200通信

楼主(2010-12-20):
想用欧姆龙(CJ1G-H44CPU)主站模块与西门子的s7-200通过Profibus总线通信,之前已经有连接号一个欧姆龙从站模块和此主站通信完成,现在想把s7-200的数据传到主站,请教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在PROFIBUS下,CJIG和S7-200都做从站,上位机OPC做主站,S7-200的数据可以通过OPC转给CJ1G

楼主:
CJ1G是通过以太网把数据传到上位机的,s7-200站无以太网,所以s7-200必须先把数据传到CJ1G,但不知道需要设置些什么

网友A:
可以做主从网络,我只做过西门子的,用西门子的举例。
一个S7-200做主站,一个S7-200做从站,之间用RS-485连接,可以用NET_EXE通讯向导,设置好就行了,
OMRON的和西门子的主从网络也是可以做的,我没做过,不能给你具体是说法,OMRON端应该要一个485的通讯模块,然后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