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怎么并联?

楼主(2010-12-20):
初次用CX-Programmer 中编程不知触点怎么并联,请路过的指点一下,不慎感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如果是用电脑编写,很容易理解的,具体见下图:

楼主:
如果要在梯形图第二行的行首输入常开触点01000,可以用复制和粘贴命令来完成。输入定时器线圈时,可用鼠标单击工具条中的“指令盒”按钮,并点击第二行右边的空白处。
已找到不麻烦大家了

网友B:
楼主画电路图用的EPLAN吗?用的什么版本的?

网友C:
楼主eplan的图库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D:
多学习以下呀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