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看了一遍EasyBuilder8000说明书电子文档,有几个问题请教.
1,假如有3个三菱的FX2N PLC,通过485通讯板,用触摸屏控制这三个PLC,触摸屏的系统参数要怎么样设置?近我的理解,三个PLC使用的应该是触摸屏的同一个COM口,可是在设置系统参数时,老是提示com口被使用.也就是说,增加了一个PLC后,不能再增加第二个PLC.
2,如果有5个支持MODBUS的变频器,把变频器的485端口连接起来,用一个触摸屏控制,系统参数又应该如何设置?
3,EB8000软件中,HMI读取地址中的EW1,EW2之类的EW是什么意思?
初学触摸屏,不知道还应该看一些什么书?
请高手进来指点迷津.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PLC用一个网络连通传数据,触摸屏单独用一个网络和一台PLC传数据,这样就不容易乱了。其中一个PLC上多增加一个通讯口而已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三个呢,有那么多控制吗
一个也可以呀

网友C:
我认为,屏和PLC采用乙太网方式,而PLC和变频采用485方式这样组网就简单了。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D:
屏控制一台PLC,这台PLC控制两外几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