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A97O GOT 急!!

楼主(2010-12-20):
请问下谁知道三菱A970触摸屏 有哪些触摸屏可以取代它??

网友A:
如果带有网络功能和总线连接就只能用GT1575代替了,否则可考虑GT1275或其它品牌!

网友B(2011-01-19):
GT11替代F900;
GT15替代A900:
A970的话,最好用GT1575替代

网友C:
可以代替的屏很多,要看你是怎么用,在那里用